楼主(2011-08-25):
用威纶触摸屏可以改变S7-300的数据块中的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威纶触摸屏可以改变S7-300的数据块中的数据吗?

说的不清楚,模糊。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屏上修改DB块中的值,当然可以啦。

网友B:
设定值 当然没的说     不过楼主是否是这个意思呢

楼主:
是啊,改变数据块的值,但在威纶触摸屏怎么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改变数据块的值,但在威纶触摸屏怎么设定。

在“元件”菜单下选择“数值/字元”,再选“数值输入”设置对应的PLC地址即可。

楼主:
谢了,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