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麻烦各位师傅教教我
三相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应采取的接法在出厂时就已经确定了?首先请问:不同接法的电机在结构和性能上有何不同?
然后,我们知道绕组采取星形接法时加在绕组上的电压实际上是低于采取角形接法的根号三倍,这对于确定点机的接法有何指导意义

注意,我知道一个事380一个是220,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或者说什么时候用380角形接法的,什么时候用220的星形接法。?
感谢师傅们

网友A:
转矩的问题

网友B:
以4KW为分界点,4KW以上是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