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在wavecom的命令中
at+cnmi=2,2,0,0,1
它执行成功后,接收的短信不会存入卡,
直接输出到端口上的
现在的程序是实时监听端口的
有信息了就处理了

在才茂的GSM MODEM中 是如何执行的呢?
我这款型号是CM310

网友A(2011-10-18):
执行非常简便,直接向310串口输入这行命令,结尾加个回车符

网友B:
在才茂的GSM MODEM  CM310设备上,
写入at+cnmi=2,2,0,0,1(加上回车),
执行成功后,接收的短信不会存入卡,
直接输出到端口上的
如果中心程序是实时监听端口的
收到信息就处理了
也就是说 和你wavecom模块是一样的效果
亦即才茂CM310兼容wavecom的GPRS短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