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小弟现在维修一台台达VFD-B 2.2KW的变频器 检查为驱动部分光耦TLP251损坏,现手头上没有此型号的驱动光耦。TLP250倒是有,想问问大侠们可以互换吗?对变频器有没有什么影响,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坏的是251的话用250可以换,坏的是250不可以用251换,我看了一下资料251的容量啊电流啊都比250小。看看有没有找过的前辈请教一下了。

网友B:
250 251 3120 3150 随便代换,电流虽有大小差异,但IGBT驱动电流很小,不会过流。

网友C:
谢过。我也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