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题

楼主(2011-08-25):
想问问各位知道的人,星三角电路中其中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是怎么得到的,或者说根据什么算来的。

网友A:
要是锡林和风机同样的星三角同样的电机,时间不会一样的

网友B:
依据有:
1.一般根据电机从启动到转换前电机的电流会发生变化,那么这段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
2.根据经验

网友C:
根据使用的设备而定

网友D:
时间是你设定的,触发是按下电机的启动按钮就开始计时了

网友E:
一般是用指针钳型电流表测一下,当电机启动是时电流针打到很大,当返回的一段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启动的时间。

网友F:
一般是电机启动电流在启动的峰值过去后达到平稳时的时间

网友G:
电流稳定下来了,就可以切换,根据功率和负载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