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各位大虾好~
具体问题是;我s7-300变量表中定义过的变量,比如MD100。但是在编程过程中,系统不让用这些变量。提示是“type conflict with entry in the symbol table.”.  如果变量表中没定义的,就可以用。。
求达人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好~
具体问题是;我s7-300变量表中定义过的变量,比如MD100。但是在编程过程中,系统不让用这些变量。提示是“type conflict with entry in the symbol table.”.  如果变量表中没定义的,就可以用。。
求达人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type conflict with entry in the symbol table.”.  已经提示你很清楚了,你在变量表中定义的变量类型与你在程序中要用的类型不一致。比如你变量表定义的是字的格式,但是在指令中却是实数,那么在输入的引脚就会写不进去的。你鼠标放在调用指令输入端会告诉你当前的数据格式。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