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上传几张图片,求教AB程序中几个指令。
请问各位,图中的EQU    GRT    RES在程序中是什么意思?能否和三菱程序中有关指令相对应?

楼主:
还有0008中的PRE是什么意思,盼答案。

网友A:
EQU 相等  等同于三菱中的LD=,AND=……

GRT  大于  等同于三菱的LD>,AND>……

RES  复位指令,用于复位定时器,计数器或者控制结构。等同于三菱 RST T0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我还想知道0008中的PRE是什么意思,希望能得到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我还想知道0008中的PRE是什么意思,希望能得到答复。

PRE  定时器的设定值

楼主:
再次感谢 cvlsam  老师,在此想再跟各位老师请教,图1   0002中的N7:0和图2中N10:0分别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另外图3中PRE 和ACC各有什么区别?期待回复,再次感谢。

楼主:
有网友告诉我,N是整数暂存器;7和10是不同的文件,然后“:”:的数字是不同的地址。但在同一个三菱程序中并不存在不同的文件,是不是可以分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存储器地址:D **?(我的 意思是如果在三菱软件中编写类似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网友告诉我,N是整数暂存器;7和10是不同的文件,然后“:”:的数字是不同的地址。但在同一个三菱程序中并不存在不同的文件,是不是可以分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存储器地址:D **?(我的 意思是如果在三菱软件中编写类似程序)

N 代表了其为整数文件,(关于这个定义请参看SLC500的编程手册),你可以将SLC的文件理解为数据块或者相同类型的数组。而针对于三菱,三菱没有替换的方式,因为三菱对于数据的处理取决于指令的方式,如前缀D代表32位,而E则代表是浮点数指令。

以上仅代表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