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三表三火线共用零线,电一起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们三户分别一个插卡电表,从表到户用的一根三相四线25的铝线电缆90米,到各户后,其中三根从各家表来的火线分别引到各户,剩余的那根用作共用零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其中两户的电度数用完,插卡表不会停,继续用那一户电度数多的电,用完后,三户一起停电。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
2011年9月1日中午:今天找到了现用电表DDY22型的说明书,但说明书上未写明是断的哪根线,请各位老师看看下面这个接线图,是不是用完电后把3和4断掉
刚才打电话到宁夏隆基宇光仪表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说用完电后断开的是1和2端子

网友A:
这有点意思,画个图便知。
火线是一根,虽分成三根,还是相当于一根 同零线构成回路

网友B:
应该是火线没有受电表控制,用完电的电表只是切断零线。检查一下电表接线。

网友C: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D:
二,三楼说的是一个道理,电到,表断了零线!

楼主:
我上传的图为什么没有显示呢?
电能表是宁夏隆基宇光仪表有限公司的DDYS22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能表。
这种插卡的表没电后断的是零线?还是火线?

网友E:
表断了零线

楼主:
我们这儿的供电所里的电工,也没有知道咋回事的,唉……,愁死了
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接上表通了电后的86天,有一家交了100元183度电,一家交了500元914度电,一家没交钱,用的表里面的15度电,不过这个15度是跑负数,交钱插卡后,会从卡里面扣除这15度电。86天后,三家一起停了电,去表那儿一看,三家的电都成零了。
然后,一家又交了500元914度电,一家交了60元109度电,一家交了100元183度电,没用两个月,又一起停了电,再看表,三家电全部用完成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断了零线
哪根线断了呢?哪根线断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是表的原因还是接线有问题?线我也查了,没错的地方,其中一户的表,拿到市供电公司校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表的原因还是接线有问题?线我也查了,没错的地方,其中一户的表,拿到市供电公司校过了。
先看看表切断的是火线还是零线,有可能是接错了。

网友G:
安装你图接线是没有错的,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表的问题,或表上的4条线有接错了,没有切断火线,而是切了零线

楼主:
明天和电工一起,再去把表盒子全打开,把线全部查一遍。第一次用完电时,查过一次,没查到哪儿错了,明天再查

网友H:
电表没有说明书吗?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你接线对错了

网友I:
把出线的零线分开,一户一根就好了.

网友J:
计费表在电卡没钱是断开的是零线,三家一起用电的时候肯定有1或2块表不扣电费
8喽说的情况肯定是线接乱了

网友K:
不会吧,这样的情况都出现?那多交电费的人不是吃亏了?我觉得应该是接线有问题的

网友L:
呵呵,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把出线的零线分开,一户一根就好了!

楼主:
俺先自己弄根零线接上,试上个把月就明白了。

网友M:
你先把三颗绿色的线分开单独接一下看看~!
因为如果表没有问题的话只能从三根绿色线那形成回路了~!

网友N:
应该是电表断的是篮线到绿线的这个点,断开后可以用另外两家的,这是表的问题,只有一户两根线,或者共用黄线接的那一相线就行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电表没有说明书吗?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你接线对错了

网友P:
有意思,可能是表的问题,最后一家表不能切断电表。

网友Q:
从你图上一看就是表断的是零线 如果其中一户欠费 比如说A户吧 那么他的表自动把零线给断啦 但现在是3家用一根零线啦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在A户没电后但火线还是有电的 然后火线通过A户的用电设备进去 从零线出来 因为零线是一根 而且他自己电表的零线已经断啦 所以电流通过另外两家的零线到蓝线的那个零线出去啦 所以只有三家电表的零线都断掉啦才能3家一起停电 不然只要一家有电 其余的2家就不会停电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如果电表的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不一致的时候 电表的转数和一致的时候的转数是不是一样呢  比如说 火线是10A 零线也是10A的时候转数是120转  那当火线是10A零线是15A的时候 电表会不会超过120转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 先用玩电的那家就是在偷另外两家的电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总之 把火线和零线换个进线位置 一切就应该解决啦

网友R:
不能共用一个零线啊!

网友S:
此表断的是零线,各户单走零线。这种情况:输入端零线和火线应该颠倒位置,各户的零线和火线单走。

网友H:
楼上说的很精彩

网友T:
“表断的是零线”
这应该不是电表设计者的初忠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U:
这个,线接错了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哈哈 我也信

楼主:
嗯,现在看来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一、各家火线、零线单独拉,二、如果这种电表是断的零线,就只能将火线和零线的进线位置颠倒就应该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不用第一种办法,那就得找到表的说明书才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V:
看完后认为两种可能:
  第一,电表断的是零线;(但好像电表火线与零线接反了,电表回转吗?电表结构不太清楚,没有创意的结果)
 第二,从后面的图可以看出3,和4是联通的,基本没影响,是否电表内部结构有问题?实在没办法改用单独零线。

网友W:
从你画的图上看是没问题的。厂家的技术说是断1*2那就是断火线。到你实际接线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你还让人仔细检查一下接线。或是用相机拍下传上给大伙看看

网友X:
不要用一根零线,这样接是错的

网友Y:
此种表负载端不允许公用,断开零线就好了

楼主:
那就这样吧,厂家也没说明白,也是一头雾水,不过没说过这种表不能共用零线的问题。

就这样吧,麻烦各位老师了,看来只有一户一根零线不要再共用零线就应该解决问题了。

楼主:
我们这儿的另一条电力线路是这么接的,一共有17户,表盘上都是这么接出来的线,没问题,看来我们三户共用零线的接法应该按这个接就没问题了吧(虽然我已经自己另拉了一根零线,下图只是想弄明白,按下列接法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三户的电共用的问题了):

网友Z:
电表出来的零不要连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AA:
我感觉是电表的进线火地线反了,考虑过有人为的原因了吗?一般这种情况用人家的电,呵呵,不敢吧

网友AB:
后来怎么样了,关注学习中。。

网友AC:
我看楼主的图应该没有错,
不是表的问题,就是线的问题,关注中,比较迷惑。。。

网友AD:
接线错了吧,用完电的时候只是断了零线没断火线,三块表同时把零线的端子和火线的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AD:
图上画的就是仅仅断了零线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儿的另一条电力线路是这么接的,一共有17户,表盘上都是这么接出来的线,没问题,看来我们三户共用零线的接法应该按这个接就没问题了吧(虽然我已经自己另拉了一根零线,下图只是想弄明白,按下列接法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三户的电共用的问题了):

单独用零,也没说零线不接电表啊

网友AE:
应该是火线和零线 接再电表是的孔 接反了  呵呵
大家都是是断的零线 应该断火线才对 那么就是 零线和火线刚好接反了 调回来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F:
因为表断的是零线,所以不能共用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儿的另一条电力线路是这么接的,一共有17户,表盘上都是这么接出来的线,没问题,看来我们三户共用零线的接法应该按这个接就没问题了吧(虽然我已经自己另拉了一根零线,下图只是想弄明白,按下列接法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三户的电共用的问题了):

单独用零,也没说零线不接电表啊

这个图的接法是我这个房子刚盖好时建筑公司这么接的。十几户都是这么接出来的,公用零线,电脑只进了零线没出零线。

我现在已经自己另拉了根零线,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G(2011-09-29):
可以试下这样,火线的解法不变,第一户的零线3接输入,第一户的4接第二户的3,第二户的4接第三户的3,最后输出的4三家共用零线

网友AH:
改成每家一零一火就行了

网友AI:
新来学习的
共用零线还第一次听说.........
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