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这段时间帮客户修理一个设备检测系统,这个系统的主机是研华的产品,前段时间客户反映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有误不能正确的完成检测工作,这个系统的组成相对比较简单:一个伺服驱动装置三个传感器主要通过上位机驱动伺服装置的不同运行状态来分别检测纵向与横向的拉力变化,并根据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来判断工件是否合格。之前现场操作的师傅报告说数据采集不准确,我将三位传感器(航天空气动力研究院bk-2e量程2.5T)中的一位紧固之后就恢复了正常,后来现场又报告设备出错,我判断是因为传感器长时间工作加之设备运行时振动造成传感器精度变差,于是我在S型传感器中间件锲入一小块钢板来抵消S型传感器在工作时带来的精度变化(可以算是硬件补偿^_^)这样设备就又恢复了正常的运行,但是昨天客户又一次报告设备故障,今天我又一次去现场看了一下,首先是用上次的方法试了一下。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这台设备一次要输出两路的采集结果通过这种方法只能保证一路的采集结果是准确可信的,另外的一路结果仍然是不正常的!我将计算机内部的板卡拆下来看过感觉其中有一块应当是专门用来处理模拟量输入的因为它上面有一排可调节精密电阻器(个人直觉这块板子应当是处理模拟量输入的),由于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很多东西都不懂,有熟悉研华工控机相关模块的大虾吗?想请教一下:外部输入的模拟量信号,能否通过调节板卡上相应的精密电阻来调节信号的精度(相当于通过通过调节板卡的参数来对模拟量信号进行补偿、消去干扰)呢?如果能的话研华的工控模块有何规律呢?今天忘了将现场的实物拍照上传,加上本人表达能力有限,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明天我再将现场的图片上传,并作更为详尽的说明……

网友A:
已经帮你把帖子转达给了研华。

网友B:
您好,看到您的描述,有几个问题想先了解下:
(1) 使用研华什么机器?
(2) 使用研华什么板卡?
(3) 现场要求精度是多少?
(4) 系统架构是怎样构成的?
(5) 可否拍一些照片传上来?

最快的解决方法是:拨叫研华800热线,请热线技术工程师技术支持。
板卡上调节千万不要自己进行调节。可以查看板卡手册,可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和信息。

网友B:
您好,我是研华科技的,描述部分可否更细一点,这里有几个疑问需要了解下
(1) 使用研华什么机的器?
(2) 使用研华什么板卡?
(3) 现场要求精度是多少?
(4) 系统架构是怎样构成的?
(5) 可否拍一些照片传上来?

最快的解决方法是:拨叫研华800热线,请热线技术工程师技术支持。
板卡上调节千万不要自己进行调节。查看板卡手册,可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和信息。

楼主:
3Q
谢谢支持!之后又弄了大半天可以确定的是研华的板卡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该系统所采用的传感器长时间的使用坏掉了……已经准备更换传感器了……怪我描述不够清楚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3Q
谢谢大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