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高人回答 是这样的
 我们单位的机关办公楼的低压主进开关使用的是MT32 H1型断路器,通断能力3200A,零序保护电流500A,因为是办公楼三相电流不好调平均 零序电流平时基本是300A左右,如果超过500A,断路器就会跳闸,这样会影响办公楼的正常办公,我想把零序保护拆除,这样就不会因为零序保护跳闸了,在网上查资料 说MT32 H1型断路器是工业用高级保护断路器, 用在照明系统上可以不可以把零序保护拆除,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也可以进行讨论讨论。

网友A(2012-10-02):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高人回答 是这样的
 我们单位的机关办公楼的低压主进开关使用的是MT32 H1型断路器,通断能力3200A,零序保护电流500A,因为是办公楼三相电流不好调平均 零序电流平时基本是300A左右,如果超过500A,断路器就会跳闸,这样会影响办公楼的正常办公,我想把零序保护拆除,这样就不会因为零序保护跳闸了,在网上查资料 说MT32 H1型断路器是工业用高级保护断路器, 用在照明系统上可以不可以把零序保护拆除,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也可以进行讨论讨论。
MT32H1型号开关应该是施耐德的开关。不知是否?零序电流500安。应该是零线电流500安。零序电流指漏电电流啊。500安不可能啊。应该是可以拆掉的。但是分路开关最好要有漏电保护和过载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高人回答 是这样的
 我们单位的机关办公楼的低压主进开关使用的是MT32 H1型断路器,通断能力3200A,零序保护电流500A,因为是办公楼三相电流不好调平均 零序电流平时基本是300A左右,如果超过500A,断路器就会跳闸,这样会影响办公楼的正常办公,我想把零序保护拆除,这样就不会因为零序保护跳闸了,在网上查资料 说MT32 H1型断路器是工业用高级保护断路器, 用在照明系统上可以不可以把零序保护拆除,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也可以进行讨论讨论。
MT32H1型号开关应该是施耐德的开关。不知是否?零序电流500安。应该是零线电流500安。零序电流指漏电电流啊。500安不可能啊。应该是可以拆掉的。但是分路开关最好要有漏电保护和过载保护。
根据你现有的情况,应该是中性线保护设置不当造成,建议重新设置中性线保护。如设置中性线无保护。

网友B:
零序保护电流是500毫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