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手册上讲得不够详细,“利用近原点输入信号对DT9052的对应bit进行off-on-off操作”是什么意思?近原点输入信号是指除原点外另外的X输入点吗?那回一个原点不是要装两个感应开关?即使装两个感应开关,近原点在程序里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还是搞不清楚。还有能不能只用一个感应开关就控制近原点和原点?

楼主:
用h23回原点需不需要设置近原点
是不是感应到原点就停?
只需要实现此功能感应到原点不停那我就糗了!

网友A:
FP0-C16T的F168#指令我没有用过近原点,但用FP0R-C32T的用过。FP0R-C32T的指令是F171号指令。
近原点开关就是要装二个开关,当回原点碰到近原点开关时,电机按设定的低速爬行到原点处,碰到原点开关后停止。写近原点程序很是麻烦,要先停止脉冲,比如第一轴要先停止DT90052然后再运行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