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屏问题

楼主(2011-08-26):
我用eb8000软件下载程序到触摸屏上时,输入和输出元件都没有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哪位大侠帮帮忙。我用的是威纶通TK6070i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eb8000软件下载程序到触摸屏上时,输入和输出元件都没有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哪位大侠帮帮忙。我用的是威纶通TK6070ih。

好像和前面的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没有连PLC时,是没有显示的 吆。

网友B:
是现实****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讲清楚点啊

网友B:
这款屏我用过好几个,你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以解决的话,可以帮助你,好吧。

楼主:
整个框都没有

楼主:
是整个框都没有

楼主:
现在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200的,厂家原来自带的程序下载到屏上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自己做的程序出现元件丢失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刚通电触摸屏启动后,有没有出现 PLC没连上的提示?

网友D:
整个框都没有,在属性安全中,是不是设置了控制条件啊

网友A:
对呀,你和PLC的通讯都没有连上呢?先把通讯数据设置好吧。

楼主:
没有,我就没进去设置

网友E:
要与Plc连接,才会有显示的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就没进去设置

你到“系统参数设置”中,选好PLC类型,及通讯参数,通讯接口即可了。

网友A:
PLC都没有选,怎么会有呢?与什么PLC通讯要你自己去选的。

网友F:
和PLC没有联上也有关系的

网友G:
那是没有通讯上。
您是和什么PLC通讯,485 com2 的线序是1- 2+
232 com1线序是6 tx 9 rx 5 gnd

网友H(2012-03-14):
PLC与屏的通讯没接上,威纶通屏如果PLC没有通讯的,屏上涉及到读取PLC地址的位置单元都不会显示

网友I:
学习,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J(2012-04-22):
我现在就压根连接不上,我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K:
通信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