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条件如下
原配控制是西门子611u驱动系统。因为环境要求不高,所以编码器一直没用
电机是西门子1pH7163-2HF03-xxxxx-xxxx
三相 伺服感应电机 频率50HZ 功率30KW 转速1500转每分 电流70.3A
有这方面经验的回答一下,如可以控制需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仅仅是做传统和调速用。有点浪费了。没问题的。不用注意什么问题。就是浪费。因为伺服电机的性能和功能还有售价都很高,用在一般的传动场合,浪费。可惜。

网友B:
我也同意上面的观点!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你那么改以后,不知道散热是不是问题

网友D:
伺服电机标准是没有风扇的,主要是靠机体表面自然冷却。也可以加装风扇强制冷却~!

网友E:
太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