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印刷设备维修经验谈
报修或咨询请联系:黄工13681157952//QQ:1550296730北京慧博时代科技公司专业维修工业电器设备及各类电路板如:伺服驱动器、伺服控制器、变频器、软启动器、调速器、数控系统、电源、电源模块、输入输出模块、工控机、显示器、触摸屏、PLC、CPU主板、CCU/NCU、编码器、温控器、光栅尺、伺服电机、仪器仪表等。 维修周期短、修复率高、质量可靠、收费合理等优点,且特别擅长维修进口设备上无电路图的电路板。

一、要求判断准确,且方法要简洁

    维修工作要求时间短,因此必须准确判别故障部位,采取最简洁的维修方法进行维修,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在更换配件时,应选择质量好的配件,安装工作精确到位,避免留下后患。下面举几个日常维修实例。

故障1:飞达下纸时总是传动面快

  厂家采取的方法:维修飞达气阀——刮研气阀阀壳内孔、电镀气阀阀芯,更换接纸轮。
   错误之处:修复后气阀漏气更为严重,所更换的接纸轮质量不如以前。
  维修方法:下纸歪斜的主要原因是机器安装时飞达与主机不平行,校正飞达相对于主机的平行度。

故障2:印刷时,出现“剥皮”故障

  操作人员的做法:调节压印滚筒牙齿上的调节螺丝,试图增加牙齿的叼纸力。
    错误之处:海德堡印刷机牙齿的叼纸力由弹簧力量及牙齿加工精度决定,上面的方法不能调节牙齿的叼纸力,而只能改变滚筒牙排的交接时间,造成套印故障。
   维修方法:检查牙片与牙垫的磨损情况,必要时更换;检查牙排上是否存在“死牙”并解决“死牙”问题;检查牙排之间的交接关系,必要时进行调节。

故障3:“甩角”故障

   操作人员的做法:调节小传纸滚筒牙垫座下方的螺丝、调节油墨黏度、调节印刷压力。
   错误之处:调节小传纸滚筒牙垫座下方的螺丝,改变了小传纸滚筒牙垫高低的调节基准,使将来的校正工作更加烦琐;油墨黏度及印刷压力要按照印刷品的需要确定,不能因为套印问题而刻意改变。这些方法不能解决印品“甩角”问题。
  必要说明:使用多年且没有经过系统维修的设备,普遍存在“甩角”故障。引发这种故障的因素较多,只有在设备检修时,才能做较为彻底地解决。

二、做好维修记录

对设备故障情况、解决措施、换件情况和修后效果等条件做好记录,以备随时查阅,并为将来的定期检修及全面检修工作提供参考。

三、避免急功近利的做法
    在生产任务繁忙时,厂家为尽快使机器开起来,而采取不当的维修方法,给将来的设备维修工作带来麻烦或造成事故隐患。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可能造成较大的损失,下面是这方面的一些实例。

故障1:串墨辊齿轮损坏

   操作人员听到机器声音异常,停机,并拆开传动面上方的防护罩,发现一个串墨辊齿轮有损伤。由于印刷业务忙,维修人员简单处理后继续开机。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供墨部分及润湿部分共8个齿轮严重损坏。
   事后证明,齿轮最初的损坏原因是:串墨辊齿轮后面的轴承受到异常外力的作用而损坏,其中的滚珠掉落,造成齿轮损坏。实际上,起初齿轮的损伤较轻,完全可以修复。在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更多的滚珠掉出,使齿轮损坏加剧,损坏的齿轮之间及与完好齿轮之间相互碾压,造成更多的齿轮出现更为严重的损坏。好在轴承的滚珠没有掉在滚筒齿轮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正确维修方法:彻底查出齿轮损伤的原因,更换损坏的轴承,拆卸损伤的齿轮,进行精心修复。
故障2:海德堡CD102-4胶印机的控制台出现主电机碳刷报警符号

  厂家的处理方法:直接更换原装碳刷。碳刷只使用2天左右,又出现碳刷报警符号。检查发现,碳刷已经磨损殆尽。
  正确维修方法:在更换碳刷之前,必须检查电机铜头的表面情况,若出现明显磨损,必须严格处理,步骤如下:
     ①解体电机,拆卸电机转子。
    ②在车床上加工电机转子铜头上的磨损部位。
     ③用锋利的器具清理铜头上的沟槽,不能使其中的云母材料与碳刷接触,以提高碳刷使用寿命。
     ④装配电机,但不安装碳刷。
     ⑤用另外的电机拖动,使维修的电机转动,使用细砂纸打磨电机铜头,直到达到较高的光洁度要求,用空压机清除打磨产生的铜粉。
     ⑥安装碳刷,用细砂纸修磨碳刷与铜头的接触面。
     ⑦使用另外的电机拖动,使主电机转动12小时以上。
     ⑧安装主电机到机器上,机速3000转/小时,检查碳刷处是否有明显火花。若火花比较明显,应重新进行上面步骤,若无火花,则可开机使用,前一两天的机速不要超过8000转/小时,并随时检查碳刷的磨损情况。待一切稳定后,方可按照正常机速运转。

故障3:收纸牙排在与压印滚筒牙排交接时顶破纸张

  操作人员的做法:将收纸牙弄弯。
  错误之处:收纸牙变形后,叼纸尺寸变小,容易造成最后机组的“剥皮”故障,并且给将来的收纸牙排调节带来麻烦。
  正确维修方法:检查收纸牙垫与压印滚筒的间隙及滚筒牙排的开闭牙时间,并进行调节。若收纸牙排上的一些零件出现磨损,则应及时更换。
四、对大的故障,慎重选择维修人员,报修或咨询请联系:黄工13681157952//QQ:1550296730

  在遇到自身的维修力量无法处理的故障时,应请外面的维修人员进行设备维修。目前从事海德堡胶印机的维修公司或个体维修人员较多,水平千差万别。有的维修人员或维修公司,经常承接一些超出自身能力的设备故障维修,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设备存在的问题,还带来了设备的其他问题,造成事故隐患。

故障1:靠版墨辊摆架断裂故障

  1985年出厂的海德堡HD102V胶印机由于操作不当,两个机组的靠版墨辊摆架折断。
 处理方法:由于不知道如何拆卸机器供墨部分的小墙板,将原有的串墨辊两端锯断,更换了国产的串墨辊。

故障2:串墨辊出现质量问题

所更换的串墨辊,传动面轴上的8mm孔位置偏差较大,无法安装,又将孔扩大,重新配了销轴,但还是存在位置偏差。
错误之处:串墨辊齿轮位置上的轴承因受力不合理而造成损坏,破损的轴承滚珠掉落到齿轮中,造成水、墨部分大部分齿轮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万元以上。
正确维修方法:拆卸供墨部分操作面的小墙板,整根取出串墨辊,更换靠版墨辊摆架。(仅供参考)

网友A(2011-11-19):
维修印刷设备大半年了,楼主说的一样没有遇到,到是觉得印刷设备的张力控制很奇妙,不知是否讲解一二,谢谢!

网友B(2012-02-05):
我也是搞印刷的,大家一起多交流。感谢楼主

网友C:
呵呵楼主那环境不错啊 还有触摸屏的,我这只带PC的,小的毛病很容易搞定,大事就得亲自背上电脑上阵了,查这个找图纸什么的哈  真锻炼人

网友D:
这些故障我一个都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