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11-08-26):
SEW变频器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均偏高    怀疑是稳压电路问题   查了之后没发现什么故障   又更换了3844故障依旧  量了下3844的2脚电压为2.5伏正常   1脚电压3.7伏   与同型号一台好的比较2脚是2.5伏  1脚是3伏     但6脚输出脚好的是2伏多 坏机器达到了5伏左右不知道是何缘故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电压采样电路有问题吧,你测一下3844的8脚电压是多少?有点失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