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校验不一致

楼主(2011-08-26):
三菱FX1N程序写入后再校验总是有十多个不一样。哪位知道望赐教。

网友A:
可以说的明白一些(具体提示什么?),或者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本来用GX DEVELOPE软件,因流程经常改,每次下载校验时间较长。改用WORK2就总是校验后主程序有一些不一致。再用GX DEVELOPER依然如此。内存也在下载前清理过。

网友B:
下载后的程序,再和电脑中的程序校验会不一样?

楼主:
程序校验
问题已解决,是上位机的问题,系统还原后校验就一样。只是又出现新问题,运行时经常运算出错,PLC诊断错误代码6201。好像不是通信问题,可能是程序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