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单位有一设备 原先是FX2N-48MR  坏了  借来一个125MR的  该怎么改里面的东西 才能让其运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有一设备 原先是FX2N-48MR  坏了  借来一个125MR的  该怎么改里面的东西 才能让其运转

好像没有125MR,的,只看到128MR。只要按原来的PLC,把用到的点接线,程序就不需要改什么了。

网友B:
如果是128点的,程序不用改,直接下载下去就可以的

网友C:
程序如楼上所说。
外部接线,对应相接就可以了;可参照使用手册。

更换完毕,仍应先经过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