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请教各位老师,模拟量模块输出坏了 ,直接换同型号的模块程序受影响吗? 我们单位中水高区变频器不启动,经检查启动信号正常就成频率信号没有给,一直显示0.0,最后查施耐德atv系列模拟量扩展模块没有输出电压,模拟量采用0-5v电压信号,如果直接买个新的替换程序有影响吗?  求教、、、、、、、

网友A:
程序在CPU中  和模拟量模块  没关系    更换没有问题

网友B:
更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不知道有没有功能开关,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调节一致后再更换~!

网友C:
功能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  模拟量模块需要装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