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请教各位老师plc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电压一样吗?

网友A:
输入电压一般是24V的,输出一般是0-10V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你说的电压  是电源电压   还是4-20ma,0-10V,-10V-10V

楼主:
我说的是模拟量电压 输入0-5v

楼主:
接0-5v 的是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D:
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信号,最好找本手册看看~!

网友E:
模拟量处理的输入输出电压一般是±10V,0到10V这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