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各位师傅好,我是新手,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专业人士给予解答,谢谢
   有一台ACS800系列变频器,带的电机为75KW,电机转速为2950 r/min ,而带的离心泵转速为3530r/min,根据工艺要求,通过变频器将转速提高至3530r/min,请问,变频器99项参数转速以那个为准。
2 电机额定电流134A,但在电流为45或80A的情况下,变频器也报过流故障导致跳闸,在晃电0.1S情况下也报过流故障,电流极限值282A,请问到底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请大家给予分析下原因,并且告诉怎么设置参数,不胜感激,开车在即,急急 急啊

网友A:
你这样吧,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再重新调试快速调试,把电机名牌上的信息都输到变频器里,另外你说那个转速的问题,你变频器是拖动2台电机,任何时候在线工作的只有一台?如是,电器控制方面没有问题的话,你设置变频器两个输出频率就好了,通过端子来给定

网友B:
这个电机超频工作了。对于离心泵,超频工作的电流是很大的。也不知道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按照楼主您的描述:一个变频器带一个75KW的2级电机,生产工艺要求达到3500转每分
   你须按照电机铭牌来设定,但速度就通过超过50HZ的频来实现,到底设置多少频率就需要去计算了,那方面我就不知道了,在学习中。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啊,小弟在此感谢了
 根据各位师傅建议, 这台变频器带的电机是75KW,铭牌是50HZ,在99相参数里,频率设为50HZ,转速为2970 r/min,在13相里面频率最大值设为59hz,刚好对应的是3530 r/min,能达到工艺要求,但是,电流就显示很小了才70A左右。请问超频运行电流有多大啊,电流波动大吗?继续探讨啊

网友B:
超频工作,励磁要减小,所以电机的转矩也要比额定值小。这个要注意。超频运行转速控制的稳定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负载范围以内),如果超频时过载了(实际功率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就要特别注意了。转速会出现丢转问题。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E:
超过额定转速叫做弱磁升速度,同事功率下降,转矩下降,低于额定转速(50Hz)一下的是恒转矩控制,高于额定速度的是恒功率控制。如果最高速度时,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就可以运行。一般轴承等需要在选型时给予考虑。弱磁后电流最大能多大,变频器会自动计算,保护值不要超过这个就可以。
小电流时的报过流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也可能是确实有过流,只是外部仪表没有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