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西门子触摸屏做人机界面,但做好以后在调试机组的时候发现当有报警发生后,画面就切换不了了,直到故故障解除后.屏已经换过了,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你在软件里做了什么设置,把项目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我也做过许多西门子的TP,没有出现过这现象。是不是跳出三角形的报警图标?

楼主:
没有任何图标提示出来,就有我做报警提示出来,和正常的故障报警一样,就切换不了画面了

网友A:
看看切换按钮与报警换面的属性有什么锁定设置吗?

网友B:
切换没没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