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三菱FR-450显示EP24报警,而我的的变频器在出现故障后就只接入三相电源。(报警前也一直都没有接外部接线都是用面板操作的)变频复位和报警清除后还是显示EP24.请教高手给支支招。

网友A:
看手册报警代码的意思

网友B:
没有接触过这变频器,你还是好好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