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想通过FX2N-485BD与富士的UG221H-SR4通信,以省出PLC编程口进行监控,不知道能否行的通,如果可以如何接线,请会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过FX2N-485BD与富士的UG221H-SR4通信,以省出PLC编程口进行监控,不知道能否行的通,如果可以如何接线,请会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B:
编程口连接触摸屏
加232或者422bd连接电脑也可以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