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谁知道,这个公式里的一些参数是怎么来的,比如:转子磁通、转子感抗、磁抗等,电流电压是靠互感器得来的,这些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就是从变频器上读上来的数据它们的精度是多少?

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我就不去问了,全是拿着书本忽悠人的!!!!!还是找用过的人可靠!!!!

以上拜托了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参数是这样确定的过程:

第一步,通过电机铭牌数据的键入,装置内部通过参数P3900或者P0340来自动计算。自动计算的依据是西门子的通用型电机的基本模型。这叫电机模型的静态计算;

第二步,通过P1910=1/3来进行动态的实测,这叫电机模型的动态测试修正计算。再进一步的修正静态的计算。确立最后的电机模型。

综上,你说的这些参数,都是来自于装置对电机建立的数学模型数据。

楼主:
听楼上这么说的话 我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说变频器的程序上本身有个电机参数的模型,通过外接电机得到的参数来进行对比计算,而后得到外接电机的参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变频器输出的一系列数据精度是多少?特别是转矩的精度??

以上  希望能帮我在解答  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楼上这么说的话 我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说变频器的程序上本身有个电机参数的模型,通过外接电机得到的参数来进行对比计算,而后得到外接电机的参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变频器输出的一系列数据精度是多少?特别是转矩的精度??

以上  希望能帮我在解答  谢了
你说的精度:西门子的手册里都给出来了,闭环的转速精度很高,应该是0.001%;扭矩控制精度,因为是电机的输出轴开环控制(闭环电磁转矩),所以精度不高,仅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参数是这样确定的过程:

第一步,通过电机铭牌数据的键入,装置内部通过参数P3900或者P0340来自动计算。自动计算的依据是西门子的通用型电机的基本模型。这叫电机模型的静态计算;

第二步,通过P1910=1/3来进行动态的实测,这叫电机模型的动态测试修正计算。再进一步的修正静态的计算。确立最后的电机模型。

综上,你说的这些参数,都是来自于装置对电机建立的数学模型数据。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