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容柜频繁放炮怎么回事?求解,谢谢!(附图)

楼主(2011-08-27):
接线端子没有虚接现象,电容是自动投入的!我想不会高深到谐波吧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高频设备?

网友A:
具体怎么放炮?是炸熔断器吗?

楼主:
恩,炸了熔断器,而且熔断器底座熔化了,
高频设备没有,就是高压变频,和低压变频。但也不在同一个电力室,让人郁闷!

网友B:
从图看,你的电容柜是因为熔断器发生爆裂后弧光引起相间短路

网友C:
熔断器之所以爆炸是由于熔断器长时间经过电流过大使的安装熔断器的塑料绝缘老化融化,造成相间短路引起的,塑料绝缘装置老化融化时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味道,这时候你仔细观察然后换掉,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故发生,另外你可以把炸掉的塑料绝缘点着就更容易判断这个味道了,电气工作一定要细心。

楼主:
是不是谐波污染严重,造成熔断器底座绝缘老化

网友D:
是不是温度过高啊
2006年7月毕业 大专学历 工程电气自动化浑浑噩噩干了6年电工了 请前辈指教 swr310@163.com

网友E:
电容柜工作时(在投入前)需要放电,检查下是否放电回路存在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见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