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22kw一通电显示comm Failt 故障如何处理呢?

楼主(2011-08-27):
手头上有一台东元7200MA系列变频器。现在一通电就显示comm Fauilt(通信故障) 。按键全部失效;
电脑板图;具体是那部分管理这个通信故障的呢?麻烦各位圈一下。

网友A:
仔细检查和通信有关所有的参数,不行的话恢复出厂值,再不行测试通讯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按键多失效了,如何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