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驱动器是MDDDT3530003型号,电机不知道,报警后更换另一台电机还是这样的报警,怎么回事。如果是驱动器的原因的话,我手里有个MEDDT7364003的驱动器能不能先换上先用着呢,原先是1.0KW的,现在手里是2.0KW的,我换上能用吗?
大家看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可以用,但是你要设置好,要不设置好动作也不正常,里、另外,你那个报警滴是什么报警代码?查查就行了,找到原因就不用换了

网友B:
先看报警原因是什么,解决了再去试运行,有报警时运行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