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与pc机互联

楼主(2011-08-27):
看了一下网上的说法,目前的认识为:
1.232与PC通讯,用连接件。
2.485与PC通讯,需要连接到29,30端子上,加RS485/232转换器即可(有串口的情况下)。
版主首先请评断理解是否正确;另有问题如下:
1.232加连接件可以跟440通讯的话是要连到440的哪些接口上呢?
问题比较初级,感谢版主及各位留言的大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网上的说法,目前的认识为:
1.232与PC通讯,用连接件。
2.485与PC通讯,需要连接到29,30端子上,加RS485/232转换器即可(有串口的情况下)。
版主首先请评断理解是否正确;另有问题如下:
1.232加连接件可以跟440通讯的话是要连到440的哪些接口上呢?
问题比较初级,感谢版主及各位留言的大虾
就连接PC通讯而言,正确!

RS232通讯,是利用MM4的BOP面板插头接入的。西门子有专门的选件。不过装了RS232接口,BOP就不能装了。两个只能是二选一。

网友B:
要那么连接做什么呢?要电脑装了变频器软件,然后在“设备管理器”设置好COM口,AOP 与 MM440 之间的通讯是按照 USS 协议进行的,STARTER 和 MM440 之间的通讯
类,就可以在PC上,修改变频器参数,下载参数,在线监控变频器运行 情况

网友B:
要那么连接做什么呢?要电脑装了变频器软件,然后在“设备管理器”设置好COM口,用AOP 与 MM440 之间的通讯是按照 USS 协议进行的,STARTER 和 MM440 之间的通讯
类,就可以在PC上,修改变频器参数,下载参数,在线监控变频器运行 情况

网友A:
不用AOP也行,花钱买一个接口(带电缆的),200元左右,可以支持热插拔重复使用。一个AOP要1000多块呢。

楼主:
感谢斑竹和三楼的回答,请恕俺愚鲁:按照你们的意思俺理解的是AOP就是PC机通过232跟440接起来了?
另有如下问题这两天一直没搞明白:设置P0005=22,p0006=4显示的转速是需要控制方式设置为V/F下变频器依照自己检测的电机极对数算出来的同步转速么?怎么俺没接电机也能显示转速呢?算了一下应该是按照极对数是1算出来的数,这样会不会跟电机实际转速差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