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请教各位老师,直流电机励磁回路开路时,电枢通电,电机被拖动运转,此时对电机有何影响?

网友A:
肯定还是串励电机了。
他励?直流电机没磁场?以前碰到过飞车的事。电机转子甩得稀烂。

网友B:
电枢通电只要没过流就没事,转速不超机械就没事,所以对电机来说没问题。

楼主(2011-10-03):
电机是他励

网友C:
可能飞车

网友B:
电机被拖动运转,何来飞车?

网友D:
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E(2011-12-11):
他励的话也会飞车吗?
应该是变成发电机了,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网友F:
对的,他励的就会变成发电机,不会飞车的。

楼主(2012-04-02):
能把电机烧坏吗?

网友G(2012-07-21):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串励电机了。
他励?直流电机没磁场?以前碰到过飞车的事。电机转子甩得稀烂。
飞车时什么情况,转子怎么会烂掉?端盖或轴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