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以后没用过西门子的PLC,,最近才用,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在S7-200中如何把数据写入EEPROM区?能做到掉电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A:
西门子的问题怎么到三菱的版块来问,到西门子版块问要好些
我记得西门子的好像是在软件的菜单中可以设置哪些范围是可以断电保持的

网友B:
STEP 7-Micro/WIN软件的最左侧有个“查看”下的“系统块”,“系统块”的第二项“断电数据保持”

网友C:
呵呵;EEPROM区太小;

网友D:
保存到 EEPROM区就可以永久保存了,保守次数 3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