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的原因

楼主(2011-08-27):
一台变频器老是停机。刚开始完好,停机时由电流显示1.1变为频率14.4.屏显闪烁。重新开机一段后故障重新出现。何故、请大侠指教、

网友A:
闪的时候显示的是什么内容?有可能是运行中欠电压,这种我遇到过的,运行一会出现POFF一直闪,复位不行,但关电源后过一会从新上电,又工作正常,你的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源出了问题,电源的热稳定性不好所致!

楼主:
14.4显示且闪烁

网友C:
说明书对14.4是如何描述的呢?别人不知道你用的啥牌子的变频器呀。

网友D:
没有报警,像这样的事情,只能现场最好清楚了,没有人看到谁都不清楚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