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车间有台海泰克3261的触摸屏,由于该工艺,需要把程序拷下来然后做修改,问一下,程序拷下来可以修改吗?

网友A:
能不能修改取决于你的PWS3261的项目先前使用什么软件进行编程的,如果使用ADP3,那么不能编辑,只能用于下载到同类型的屏中,如果使用ADP6的软件进行编程的,那么通过软件菜单中重建应用程序,可以用于屏的专有文件转换为项目文件用于编辑。

楼主:
奥是这样啊,这屏那么老了,估计是ADP3编写的。看样不行了

楼主:
触摸屏上很多数据输入的按钮,大约有100个呢,我不知道这些数据输入按钮对应的地址是什么,我该怎么知道这些地址,知道后才能换屏重写程序啊。

网友B:
先把程序好好看一下,通过图纸由I/o点,找出相应设备控制所在的程序段,从而判定操作按钮的变量点。再由TP的操作(电脑在线监控)实际确认是否正确。只要有程序与I/O清单应该不是很难的。就是要花费些时间。这么老的东西总归有淘汰的时侯的。

网友C:
先统计下plc的所用变量,i/o点,如果程序有注释那就好办多了,没有就需要你根据工艺来猜测了。

网友D:
估计要重编了;
或找到你原来程序的源程序;

网友E:
监视PLC的运行,根据触摸屏输入的数据去查找PLC中相应的存储器地址,可能要麻烦一点,用时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