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以后没用过西门子的PLC,,最近才用,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在S7-200中如何把数据写入EEPROM区?能做到掉电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A:
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就可以把V存储区的数据永久存入EEPROM

网友B:
2楼正解,写入EEPROM区,保守次数是30万次,有人担心不够用,其实达到30万次,估计你设备早就进入废铁站了,缺点就是EEPROM区容量小了点

网友C:
这要看你写多少字:
如果14个字节以内,可用MB0-MB13,只需在系统块中设置这些字节为断电保持即可,保存并下载系统块。
超过14个字节,可用西门子提供的 直接或间接寻址方式写EEPROM库指令。库指令是应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 ,把V存储区的数据永久存入EEPROM,一次可以写好多字。应用时要保证写的不是很频繁,特别要保证不是每个扫描周期都写入。
对于那些不需要频繁改动的变量,比如量程之类的,可在数据块中直接赋值,下载程序时,要把数据块下载。

网友D:
S7-200的EEPROMN区太小了;

楼主:
这个方法很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