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接线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08-27):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控制柜了,由于重新配了一个,并且下图的接线端子已被我损坏了,现在需要接触器与电机接线的接线端子,但是辗转了几家电器门市,没有买到。卖家让我查明型号,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型号。师傅们知道的话请指教。接线端子在图的右下角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用其他的接线端子排不行吗?
淘汰了的东西你还能找到吗?

楼主:
如果有其他替代品请介绍一款。我不是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只是苦于不知道型号,与卖家无法描述,买不到啊

网友B:
你这辈子别想找到那玩意的型号了,那东西是自己做的,找一块大小合适的电工胶木钻几个孔上好螺丝,就是他了。

网友C:
你把电机电流查到,告诉商店里的人就行了。端子电流选择比电机大就行了。
再不就根据电机电流,用铜螺栓,照你的图固定在胶木板上就行了。

网友D:
那端子板是自己做的,买一个别的端子板用就行。

网友E:
星角启动的柜子,CJ10-100的接触器吧,算算电流就知道了,什麽牌子无所谓只要容量够用就可以了,断路器好像125A的四楼说的不错,找一块电木钻六个眼,用螺丝固定就好还经济实惠

网友F:
星三角..............控制线路随便找个端子就可以............主回路线粗的话用夹布胶木板自己做..............

网友G:
想省事,直接把线接到热继电器与接触器的下端子上。

网友H:
图片里面的线

网友I:
找魏德米勒的端子代替得了,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那些 老古董

楼主:
知道了,谢谢前面的师傅们的指点。
控制柜里的线的确很乱啊,之前还算可以的,是我把线都扯出来的

网友J:
直接压在接触器端子上也行啊

网友K:
太教条、死板了。接线端子都解决不了,还能干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太教条、死板了。接线端子都解决不了,还能干什么

这位大侠说话有点…,在这里都是在学习交流经验的,不必要火气太大。

网友M:
非标接线端子,可自制。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N:
找块电木板钻眼把螺丝,或者买新的端子排,现在新型端子排很不错,简单。

网友O:
他那是自己做的,你也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P:
柜子可以重做了,这样柜子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