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温控模块中程序(FROM K0 K29 K4M10 K1)中的K4M10论坛说是是(KM25----KM10)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和辅助继电器的M不同吗是不是说他就占用了PLC的(M10---M25)15个继电器。能用K4M20----K4M30吗

网友A:
K4M10表示M10开始的16个M继电器
K1表示4,K2表示8,K3表示12,K4表示16个
后面的M20可以用M20,M30,这表示起始的地址不同

楼主:
上楼老师谢谢你的回答现在比较清楚了,还想问下K4M10指的是M10--M16的16个继电器,最大的也只能16个吗??那这16个继电器能用在从复用在别的I/O的能通断中吗

网友B:
在不产生相互干扰的情况下可以用于其他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M10---M25)15个继电器……
引用 楼主:
……M10--M16的16个继电器……
M10~M25,才是16个继电器;M10~M26,有17个了(估计M16是笔误)。

网友D:
这16个继电器不要作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