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河南宇达路桥机械厂技术员常见到经检修和初次安装的锤片式粉碎机在试运转中机身发生强烈振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检修装配中锤片安装错误。锤片换面掉头使用时,为防止转子重量失去平衡,粉碎机内所有的锤片必须一齐换面掉头,否则会在运行中发生强烈振动。

(2)对应两组锤片重量之差超过5克。排除的方法是调整锤片重量,使相应两组重量之差少于5克。

(3)个别锤片卡得太紧,运行中没有甩开。可停机后用手转动观察,想办法使锤片转动灵活。

(4)转子上其他零件重量不平衡,这时需要分别仔细检查调整平衡。

(5)主轴弯曲变形。解决的办法是校直或更换。

(6)轴承间隙超过极限或损坏。一般都采用更换新轴承才能解决问题。

(7)底角固定螺帽没有固定紧或运行中松动。解决的办法是紧固。

Tags:粉碎机 故障排除 粉碎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