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在step7硬件组态时,在plc目录中找不到S314IFM(314-5AE03-0AB0),step7版本是5,4,请问各位老师,是否应下载并安装新的gsd文件?谢谢!!

网友A:
上网,--打开step7,--硬件,---选项,--Install Hardates  Updware 。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step7硬件组态时,在plc目录中找不到S314IFM(314-5AE03-0AB0),step7版本是5,4,请问各位老师,是否应下载并安装新的gsd文件?谢谢!!

如果SP3以上应该自带的。没有的话请在 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 上网在线进行硬件更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C:
上西门子网站进行硬件更新。

楼主:
谢谢!!按各位老师的建议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