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我们有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逆变器,整流/回馈单元型号是6SE7034-6EE85-1AA0,逆变器型号6SE7033-7TG60。在生产运行中,出现过烧毁可控硅模块三次,IGBT一次。每次都是厂家来更换,收费高昂。我们要自己更换,他们说换上也用不了,那得进行参数优化、电机识别等等,不告诉我们。各位高工,小弟请教,是否真如他所说。如果我们自己更换,该如何操作进行,请高工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对装置不熟悉,推荐先学习,搞明白以后再做。

第一步,先要有一个装置参数源程序的备份,如果对方设置了密码,你只能是工厂化复位,然后全部的控制工艺有自己来设计和编辑参数表;

第二步,更换模块。当然,如果波及到其它硬件,也得一起更换。所以,装置内部的检测也要知道或熟悉。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只想知道更换可控硅模块和IGBT后,进行什么参数上的操作。

网友A:
更换功率器件,不需要任何设置,更换主板好像也不用,只要不更换EEPROM就没参数什么事的。

网友B(2015-11-11):
不用动参数,没事的,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