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用差压测量现场液位,要用到隔离罐。请问这个怎么制作。市场不好卖呀。

网友A:
不懂,爱莫能助。帮你顶起来看有没有懂的人。

网友B:
能否说具体点?是问单室平衡容器,还是防腐蚀用的隔离罐的制作?两种都可以自制,但要注意是要有证的电焊工焊接,要加工部份接头,防腐蚀用的隔离罐对制作材料还有要求。

楼主:
我这是测量液位用的,差压液位计。带引压管的。由于测量的介质容易结晶,所以加隔离罐。不知道这东西如何制作,怎么起到隔离作用的呢。还望老师回复,谢谢。电焊工不成问题。

网友B:
对于介质容易结晶,最好是选择法兰式液位变送器。隔离罐难于解决结晶堵塞问题。
  有用无用还是说一下隔离罐的制作。通常是割一节无缝钢管(直径150MM左右),长度200MM左右。再割两块园钢板(直径150MM左右),再加工几套带螺纹的接头,要求严点就上车床车一下。加工好后把另件焊接起来就成了。要注意隔离罐的耐压及防腐蚀问题。给个参考图:

楼主:
如何上面是被测介质,那么隔离液不是要和被测介质混合了。下面的那个管里面是什么介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上面是被测介质,那么隔离液不是要和被测介质混合了。下面的那个管里面是什么介质呢。
这只是个示意图。上管接仪表,下管接工艺介质,隔离液是不能与被测介质混合的,所以对隔离液的选择是有要求的,要根据被测介质性质(如成分、比重等)来选择隔液。就本图而言,被测介质是气体或被测介质的比重小于隔离液。当工艺介质进入隔离罐上部就把隔离液压向仪表了,这就起到了隔离的作用,没有介质压力时隔离液在隔离罐底部。严格说罐体上还应当有加、排隔离液的螺纹接头。

网友C(2011-10-08):
隔离罐一般作为缓冲罐使用很少其灌装隔离液的大部分就是北侧介质直接进入隔离罐后再从上部进入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