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大家好。。。。我想请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传统继电器电路来配手动和自动电路。。。如果可以防止手动影响自动电路呢
例子就是上面的图。。。图中的自动手动都是控制一个用电器。。。我想请教的是 如果手动和自动都是用同一个KA来控制该用电器 那么当打去手动的时候 自动的那个灯就会量起来而起电会窜到KA自锁后面的电路去。。。请问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避免呢。。。
我想到用不同的继电器来控制 就是手动KA.自动KA1。。。但是那样就需要很多继电器了假设用电器很多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就是想(2)那种。。把自动档得常开触点放到中间去。。。但是同样当自动电路很多的时候也很麻烦。。。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说的人头晕,图也不知画的什么,没有标注。我们正常都是用三档转换开关,来做 手动/停/自动 的三位切换。不知你说的什么,但是可以按我说的做到的。

网友B:
你画的图太乱了,也没有标注,看不懂啊

网友C:
手动/停/自动 一般是用转换开关来切换的,有些电路中部分元件可以公用,但互不牵扯电路独立工作。

网友D:
不要光考虑按钮,有转换开关,用转换开关试试

网友E:
如楼上几位所回答的,可用转换开关(如旋钮式按钮)切换手动、自动的控制电源。

网友F:
用主令开关控制一个管自动继电器,每一路电路,在手动开关前面用自动继电器的常开把自动信号断开,

楼主:
谢谢大家。。。但是我觉得好像每一路都要用旋钮开关 或者 继电器来断开自动手动信号的话。。。那在线路很多的情况下 那不是要很多控制开关吗。。。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呢

网友E:
  很久没有接触这些内容了,记不清具体的例子;自动手动转换,只用一个开关,意思大致如下图所示:
  复杂一点的,也可以用转换开关。

网友G:
你在用自动和手动那必须用开关和按扭器件来动作。

网友H:
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