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PID问题

楼主(2011-08-28):
这是一个PID模块,向导生成的,AIW0是过程值,对应0-32000。设定值现在是实数3.0,这个3.0对应16位整数是多少啊?比如我现在AIW0反馈值显示是16000,我这个是压力传感器反馈过来的,压力传感器标定是0-4Mpa。那么16000也就是2Mpa,我要设定压力3Mpa,在SETPOINT端应该给它赋值多少呢?

网友A:
你的设定值与实际值是不同当量的,要统一规格化处理。否则无法使用。

网友B:
好像是要把它们化成0~1的数值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