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条形码扫描器—PC—PIC 怎么连接?怎么设置?
要求条形码扫描的数据 通过PC处理 发送给PLC  由PLC实现一个输出动作。

  PC和PLC怎么联络?  怎么设置?PC的数据怎么加在PLC的程序中?

网友A:
高手上啊

网友B:
PC需要处理扫描器的什么》、

只是需要给PLC一个信号吗?

网友C:
为什么要让pc先处理后再给PLC 信号啊??你直接从扫描器上把数据传到PLC上久可以了啊,然后PC通过以太网  把PLC上的条码显示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