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图!!! 控制水泵的

楼主(2011-08-28):
压力表 3根线怎么接? 控制水泵的

网友A:
做什么用?知道用途才能确定如何连接。

网友B:
你要用压力表来控制什么?说清楚

网友C:
继电器2控制停机表头高压接13;继电器1控制启动,表头低压接13;表头中线接L。

网友D:
实在看不懂

网友E:
求,图中的标号,那个是接触器的主触点,那些事辅助触点,那些是常开常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图中的标号,那个是接触器的主触点,那些事辅助触点,那些是常开常闭
回楼上,顶楼示出的是小型继电器,4对转换触点,大概如MY4之类,找个实物或找到引脚图对照,就清楚了。
现在应当很通用了,我那时只用过HH54的(当时还很“新”),两者引脚应当一致。

网友F:
网上找到一个引脚图,可参考。

网友G:
欧姆龙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