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正常上传,电脑还死机

楼主(2011-08-28):
传程序的时候PLC参数能正常传送,但是MAIN总是传到4%或20%就停着不动了(如图)
然后取消后就提示COM口不能用,想电脑重启结果到关机那步就没了反应
希望能得到老师们的提示

网友A:
你选则通讯口不对,USB转的COM口,要到“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安装时分配的是几号端口。再把通讯端口改为与之对应。

网友B:
USB转的COM口的到“ 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选择COM口1

楼主:
按照上面两位老师的指导,做了COM口的确认和修改
然后上传程序,结果到了25%就没反应了,
还请楼上的两位老师赐教!

网友A:
1.那你只选"main",把“PLC参数”前面的勾去掉。
2.或者写一两步程序单独下载看一下。

楼主:
试了,编了一只有一步的程序,上传成功了一次,只选MAIN也试了,还不行

网友A:
那你的程序有问题呀。好好检查一下。不行你发过来我帮你看一下。

楼主:
程序是从一摸一样的机器上下来的,是能正常运行的程序,程序在附件里,麻烦老师您给看看

楼主:
数据线是刚买的,软件是总是死机后刚装的,包括系统都重新GHOST了一下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同意楼上的意见。换台电脑再试一下吧。

楼主:
换台电脑用用,要是不行明天借别人的线再试试,谢谢wangri、viptda2005、小笨熊三位老师的帮助!

楼主:
换了台电脑,问题没有解决,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C:
先换条电缆试一下;

网友D:
以前我把程序从电脑里上传到PLC,今天我从PLC下载程序到电脑里,可是我发现下载到电脑里的程序全部没有注释!!为什么》我的注释怎么没了?是就没下载下来还就隐藏了?怎么才能把注释搞出来呢? 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小弟~

网友E:
楼主PLC是什么型号?

楼主:
PLC是FX2N的,现在我怀疑是PLC的通信接口出问题了,明天再试一试,确认一下

楼主:
对了,今天试验了一下,能从PLC下载程序,但是就是不能上传,一般传到不到25%就没反应了,郁闷死了

网友F:
应该是USB转com的线的问题吧  要买好点的那种才行

网友G:
USB转232的品种太多的了,买个价位高的啊

网友H:
用express card串口卡

网友I: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有问题,会导致系统死机
USB转串口线受干扰,常会导致无法下载或下载中断。

网友J:
原来与OMRON的用USB线通讯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脑的USB口出现了问题。

网友K:
最好用带串口的电脑,USB转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