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求流量的累计累计计算方法!!!!!!!

网友A:
这个可以不用自己做的。
1.现在的流量计度都有通讯的功能,可以直接把累计流量的数据读到PLC中。
2.还可以利用脉冲输入的方法。
这样的数据与仪表的一致。
自己做的和专业流量计的数据最终误差比较大的。

网友B(2011-09-30):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不用自己做的。
1.现在的流量计度都有通讯的功能,可以直接把累计流量的数据读到PLC中。
2.还可以利用脉冲输入的方法。
这样的数据与仪表的一致。
自己做的和专业流量计的数据最终误差比较大的。

 有的流量计没有通讯功能,有次我在现场就是只能读模拟量的读数,瞬时流量-----  XX立方米/时,
然后再除以小时,一秒一累加,可惜算出的数据确实很不准,后来找到个规律才解决,很郁闷
一般情况下,接了瞬时流量的模拟量采集都接通讯吗?
有的表确实没有,怎么办好一些?

网友C:
你是不是将数据放在OB35里面,你看看你的循环中断设定的时间是多少,并不是一定用流量除以3600s的,如果你的循环中断时间设置500ms那就要除以7200了,因为你一秒采集了两次

网友D:
通讯来解决。要不联系厂家,看看他的累积量的算法。和他搞成一样的才能和表头对上。

网友E(2011-11-05):
我厂有对气体流量累计的程序,是一个FC,不知对液体能用不

网友F(2012-03-06):
你的FC块要放在OB35中运行,如果你的流量变化频繁又变得快, 就把OB35中断时间改为100mS,注意要改累计系数,我做过很多的流量计了, 算得都很准。

网友G:
瞬时流量加在一起,就是累计流量。瞬时流量取的周期越短,越准确。比如500MS或者更小。但是跟流量计本身的累计流量误差还是很大的。绝对不能用来计量,可以参考用

网友F:
这里详细说明了怎样准确计算累计流量
http://wenku.baidu.com/view/a541ae2ee2bd960590c677b4.html?st=1

网友H:
A(
     L     XXX               瞬时读取的流量
     L     AAA
     <R
     )
     A(
     L     XXX
     L     BBB
     >R
     )                             去除干扰信号
     JNB   M1
     L     XXX
     L     3.600000e+003
     /R
     L     "流量累计".U1
     +R
     T     "流量累计".U1
     L     1.000000e+000
     >=R
     JNB   M1
     L     "流量累计".U1
     L     1.000000e+000
     -R
     T     "流量累计".U1
     L     1
     L     "流量累计".LJ1
     +D
     T     "流量累计".LJ1
M1:   A     "流量累计".C1
     FP    M    160.0
     JNB   M11
     L     "流量累计".LJ1
     L     "流量累计".TJ1
     +D
     T     "流量累计".TJ1
     L     0
     T     "流量累计".LJ1
M11:  A     "流量累计".CC1
     FP    M    160.1
     JNB   M2
     L     0
     T     "流量累计".TJ1

M2: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