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我公司有二台30P三菱半自动中央空调,经常由于高压保护而跳停,请问怎么解决。。高压表值正常范围为10-15MP/kg...开机后一直升到17MP/KG,就跳停。。

楼主:
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呀。。因为制冷剂基本都满的。。。放掉了很可惜。老板也心疼。。
这个高压跟水温和水脏有关系么。。

网友A:
高压保护  就是散热不行。。。30P 的空调应该是水冷式的吧    用克垢洗一洗。。。或用毛刷通洗下水泡。。。

楼主:
是水冷式的,好难修的。。。

网友B:
看看水冷却塔是不是该清水垢了?导致冷凝器散热不好,高压报警,在查查膨胀阀,是不是没有开启

楼主:
如果是管道脏,那用克垢药水洗该怎么洗,直接把药水倒进水塔,开循环泵洗吗,还是要把空调制冷一起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