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8-29):
我有一台LG 15KW IS5系列变频器,经常主板设定参数停电不能保存。原先以为说是主板问题,找了一块板换了后,过不了多久又会出参数丢失的现象(功率回到0.75KW,输入电压等节回到200V),连换几块板都出现这一故障。另外还会跳HW—DIAG故障。找不到原因,请老师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一般主板外观上看不出多大功率,先进行参数初始化再对比内部参数才能确认。有些卖配件的也是胡弄,设成你要的电流值。进行初始化这些就全变了。IS5系列22KW以下所有电压所有功率主板外观相同。
主板以外的因素引起你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检查下排线。

楼主:
谢谢2楼的帮助,我明天试试看,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用一段时间后参数就变了,没有进行过初始化。前几天还爆了一个模块。还有就是HW-DIAG这一故障要如何来排除,肯请大家再来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