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1组共10只6SE7021-3TP50伺服控制器,因为控制端子进入火线,已经坏了,但是前5只没有更换,后面5只换成了好的(5年前旧的),10只的DP通讯卡和SIMOLINK通讯卡没有坏,各站通讯正常,上下两排6只灯正常闪烁,可是为什么:
1、10控制器每一个都显示A033和A003报警,这是怎么回事?A003报警手册上也找不到?
2、如果将最后一只控制器的终端电阻合上,后面更换了的好的伺服控制器中有4只F082报警,而且复位后马上又出现,如果不合上终端电阻,一切通讯又恢复正常了(但是A033和A003报警始终存在),原来控制器都没有进火线的时候,终端电阻合上都很正常的啊,实在搞不明白!
3、进入火线后,会不会影响电机编码器啊,我们实验过了,通过面板手动启动电机时,在触摸屏上能够看到速度反馈,R009也能看到电机温度,这能不能代表编码器正常?
4、火线进入控制端子和电源端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5、这10只控制器的控制端子24信号电源和控制器电源用10A的空开,够不够。
拜托各位高手了,实在太急了!

网友A:
1:a033:是指速度超过极限值。a0003:是指驱动没有同步。(从你的描述中应该是通讯故障 )
2:你将末端dp终端电阻on时也应该将首端终端电阻on。
3:由于控制端子都有光电隔离,和内部电路直接联系,所以一般不会埙坏编码器!
4:控制端子耗电较小一般都是几十毫安,所以空开应在3a左右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如果控制器电源进火线
首先对您的帮助表示感谢,还有几点疑问请教下:
1、会不会造成编码器坏?
2、首端DP是插在PLC模块上的,如果合上电阻,下面的控制器不会就都连不上了啊
3、伺服电机不运转时,速度显示有的时候会跳到几千,这正不正常,会不会编码器坏了,是不是就是A003报警的原因。但是运行起来,A033报警就看不到了,只有A003报警,但是速度显示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