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案例:配电箱门板上的一个转换开关无源接点和箱内一个中间继电器的无源接点均作为智能楼宇的反馈信号,且都接上了二次端子排;由于设备在安装前放置环境比较潮湿,现在设备已经安装就位了,用户也对设备进行了除湿处理;最后在二次端子排上测量到70V左右的对地压降,拆开线路二次线直接测量元件上的对应无源点,发现也有50V左右的对地压降,将拆开的悬空二次线两头对地有30V左右的对地压降;现在弱电智能楼宇无法接上正常使用,急求解决方案,谢谢(现在有部分换了转换开关和继电器,同时单独接了二次线也还是有15V的对地压降)。qq:44025106

网友A:
几种情况:
1.接地不良。
2.线质量问题。
3.有干扰。

反馈信号是一根电缆吧?线路是不是很长?比较长的话如果线得质量有问题由于分布电容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曾经做一个皮带控制,一来一去的控制回路1000米左右,一根电缆只要220V电源接上,其余的线有90V左右,没办法后来重新单独方根电源线。

网友B:
在线的那头再加个中继将弱电改为其他信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