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我刚接触PLC个把月,很多地方不懂,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帮我解决下。系统设备运行过程中,如果组态软件那边的上位机发生死机、掉电、或者程序跑飞了,那下位机的PLC如何获知上位机死机、掉电、程序跑飞这种信息从而使PLC控制运行设备的急停???

网友A:
作为下位机的PLC来说,它不会主动去辨别信号,它只能起到获得信息和执行命令的功能,信息的来源就来自上位机,如果上位机没有确切的指令给它,它是不会强制更改执行命令的,这样的话,你就要考虑上位机怎么给信号了

个人意见。。。。。

网友B:
它们之间设计时应该是有联锁的,重要的还有冗余控制。

网友C:
程序在PLC中,上位机死机只会造成无法监控和操作

网友D:
一般急停只串联在机器的控制电源中,上位机一旦出什么问题,机器运行都不正常了,也就是有报警了就停机,会有信号到下位机的  连线中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E:
我有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在触摸屏里将某个位设置成反复动作,在PLC里检测它的动作是否正常,如果某个状态保持一定时间就代表触摸屏死机.

楼主:
暗色调
你好,我想问下,具体的上位机是如何给PLC发送脉冲的

楼主:
小笨熊
你好,我想问下具体上位机如何给PLC发送脉冲,那程序又是怎么编的,谢谢~

网友F:
如果上位机上有能定时或者中断的话就可以做啊,要不在PLC上送过去,再通过其他变量反馈回来就好了

网友G:
一般的,上位只监视、更改设定参数、下达命令;程序都在PLC中。所以,上位挂了,下位一般没事。

网友H:
都有道理!